[求助] NO RC和R+C+CC后仿结果一样

楼主(2016-04-04):
求大神指点,谢谢!
电路图如下:

版图如下:

前仿结果如下:

R+C+CC后仿结果如下:

NO RC的后仿结果如下:

后仿R18的电压与前仿的相差比较大,而且NO RC和R+C+CC后仿结果一样。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到图啊

网友:
求大神指点,谢谢!
电路图如下:

版图如下:

前仿结果如下:

R+C+CC后仿结果如下:

NO RC的后 ...
引用 楼主:

    1. layout 画错 , 但是  rule CHECK不出
2. xrc/lpe/star Rc 抽出来是错  .
3. 电路比较敏感 有 parastic 会出错 .不过no_rc 应该会跟 pre-sim 一样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高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确实没图,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的是直流,没有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分析的第二点说对了,软件参数提取出错。谢谢!

网友(2024-06-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啊,我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