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preroute_vias 打孔无效

楼主(2016-04-04):
icc_shell> create_preroute_vias  -nets  {VDD}  -from_layer METAL4 -from_object_macro_io_pin -to_layer TM2 -to_object_strap -within {{373.045 1372.390} {379.970 1387.950}}
Totally 0 vias are created

[Prerouter] CPU = 00:00:00, Elapsed = 00:00:00

Peak Memory =     1502M Data =       27M
1

蓝色的线是TM2,想打孔到M4上与macro的VDD pin连起来,但是没有效果。黄色的线是M7,用同样的命令却可以打孔到M4,求教。

网友:
想到两个不太可能的原因:
1. TM2的 object 不是 strap
2. macro 有 via7 bloc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不是哦,我手动打了V4,还是不能连到TM2。

网友:
是不是有线挡到了,disable all drc checking 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