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安装使用installscape显示no products found

楼主(2016-04-05):
请问各位前辈,我参考坛子的方法,已经成功安装了Cadence IC616,现在想补充安装EDI 和MMSIM,
我使用Installscape选择本地的安装文件夹后,可以识别相应的Base安装包,如下图所示

但是进行下一步时,就显示no products found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到相关的方法,貌似很少人遇到这种问题。
我的installscape版本是04.21和04.23都试过。
EDI 版本12.0也试过,都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助ing

网友:
本地的缓冲区都删了,然后重新解包你的tools,然后再用最新的installscape安装

楼主:
    我是用 rar e XXX.rar 的命令来解包的, 请问如何删除"本地的缓冲区"? 谢谢!

网友:
用rar x XXXX.rar来解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解压方法的确是有问题,我现在在windows下解包,然后回到Linux下安装就没有问题啦,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B(2016-12-10):
我在装IC617 base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压缩包是7z格式,我在Windows下解压,放到虚拟机的共享文件夹中,装的时候也是no products found。能问下为什么嘛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B:
我在装IC617 base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压缩包是7z格式,我在Windows下解压,放到虚拟机的共享文件夹中 ...

請問 後來如何解決?

网友:
1. Install p7zip on CentOS 7

sudo yum install epel-release -y
sudo yum install p7zip -y

2. Decompress the .7z files in CentOS and try again

3. Enjoy it. (workable)

网友(2022-08-30):
大佬你是解压问题  我找的压根没解压步骤  现在也碰到这问题  都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23-07-24):
解压哪个部分呀,product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