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DC-DC BOOST占空比不稳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05):
dc-dc boost,测试时占空比,很有规则的,一个大,一个小,交替出现
大小两个占空比都很固定,频率也很稳定

在一段输入和输出范围内出现
调节环路补偿RC没有效果。

请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补个图如下:很有规则的两种占空比,没有中间过渡。

网友:
电流环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为什么改变电流环采样比率,对波形几乎没什么影响呢?该如何处理?
谢谢!

楼主:
还有这种:前后波形都很稳定,突然有一个占空比异常奇怪。。。。怎么找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你的示波器的采样精度不够啊,,,感觉像波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示波器开了带宽抑制
  dc dc频率也才1M不到,应该跟示波器带宽没什么关系。
上图中,中间一个波形占空比较小,就是波形本身问题
为什么前后波形正常,间隔几个周期之后,突然出现一个波形占空比异常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来求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试增大斜坡补偿量~

网友:
高压同步BOOST,做这个还不多,
不过大小波的问题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大,怎么解决,指条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改变电流采样电阻,换过电感量,增大过输入输入电容,都没有多大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有几下几种可能性:
1、算一下斜坡补偿够不够,如果不会算,就看一下占空比低于45%时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2、电流采样会不会有过冲
3、仔细检查地线,是不是噪声引起

网友:
1. The structure is voltage mode or current mode?
2. Could you have the Inductance current waveform ?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比较怀疑是其中的1或3跟占空比相关的,但如果是1,为什么我调节电流采样电阻,会没有什么变化?电流采样电阻直接影响斜坡补偿的。
如果是3,就比较麻烦,不知道哪的干扰引起的。

回复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有几下几种可能性:
1、算一下斜坡补偿够不够,如果不会算,就看一下占空比低于45%时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2、电流采样会不会有过冲
3、仔细检查地线,是不是噪声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
   电流模式的   没有电流波形。

网友:
1. If you have current waveform, you can check the slope comp. is ok or not.
2. If your high side and low side MOS are in the chip, you can add a big Cap on VIN or VOUT when you doubt the noise.

mpig

楼主:
基本确认是斜坡补偿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是谐波补偿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