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芯片的位宽问题

楼主(2016-04-05):
我最近在研究DDR,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能解惑。我使用了一个芯片,位宽是32bit。是由两个位宽16bit的颗粒封装而成。每个颗粒划分成4个bnak,而芯片也划分成4个bank。那这两个bank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两个颗粒是并行工作,执行同样的命令吗?

网友:
理论上是的

网友:
DDR的bnak與芯片的bank是不同的。DDR的bank是DRAM內的區塊,芯片的bank是指芯片可區分位址上的,別搞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每输入32bit,16bit存储在颗粒1里,另外16bit存储在颗粒2里这么分配吗?能具体
   说一下芯片的bank是怎么定义的吗?

网友:
芯片的bank通常是對記憶體做區分的。以32bits的ARM來說,基本定址可以到2的32次方,就是4G,會把他區分成幾個bank, 這要看chip的Datasheet。如S3C6400,他有8個bank,其中0,1是SRAM,2,3是SRAM/NAND,4,5是SRAM/CF,6,7是DRAM。所以DRAM只能接在bank6,7。而資料線有32位元,這是所有bank共用的。
一個bank可以使用8/16/32位元,看你設計。

网友(2025-03-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每输入32bit,16bit存储在颗粒1里,另外16bit存储在颗粒2里这么分配吗?能具体

简单来说就是DRAM的bank是实际的物理地址划分,而芯片的bank是虚拟地址的划分,按照你的描述这个芯片一个cycle需要选中DRAM的两个bank进行操作2*16bit data。所以举例来说芯片可能把第一个颗粒和第二个颗粒的物理地址上的各一个bank合在一起看成芯片的一个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