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ating状态怎么仿真?

楼主(2016-04-05):
电路中的数字模块如果没有电源,则除了电源外,数字模块输出的信号也是floating状态,
电路中已将数字电源拉低,但没有电源的反相器的输出hspice还是会计算一个电压值出来,而且不高不低,导致后级电路的电流。
这种情况怎样仿真比较符合实际?

网友:
自己加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起码能保证功能正确。

网友:
spice的计算模式是先猜一个值,然后根据KVL和KCL反复迭代计算,最终得到一个误差比较小的值。对于floating的状态,自然会比较随意。
想要接近于实际情况,在tran仿真时可以用.ic,在dc仿真中可以用.nodeset给特定节点一个初始电压。
这种设定也常用在有收敛性问题的电路仿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