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子电路定义

楼主(2016-04-05):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学习HSpice netlist的编写方法,碰到一个子电路定义的语句没有看懂,还请各位帮我解释一下。
子电路的编写如下:

.subckt NCH0 D G S B <para. value>
M1 D G S B NCH <para. value>
.ends NCH0

使用到的MOS模型文件如下:

.LIB MOS

.MODEL nch.1 NMOS(para. value)
.MODEL nch.2 NMOS(para. value)
.MODEL nch.3 NMOS(para. value)

.ENDL MOS

我的疑问是在自电路的定义中用到的NCH对应了LIB中哪个NMOS?nch.1, nch.2和nch.3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分段模型, 一般会根据管子的尺寸范围自动选择对应的模型.

网友:
这是分段模型,网表中的模型名写“nch”就可以了,hspice会根据管子的宽和长自动匹配

楼主:
回复 2# david_reg 回复 3# asdmnbvc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看了一下nch.1.2.3的定义,三个模型对w进行了分段,确实是如你们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