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己设计一个运放并组成减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6-04-05):
大家好,我是一个尚未进入电子行业的新人(正在学校待产出),最近正在做本科毕业设计,需要做一个模拟的运放构成的减法器,设计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这是设计的两级运放的电路图

不知道为什么相频特性是一条直线,(难道是我仿真的方式不对,实在很菜,最近毕设才接触的ic610),检查MOS管工作状态都在饱和区
后来构成减法器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
减法器电路

仿真结果

本来应该是输出两条直线的差的,结果输出中间一条折线,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是前面放大器设计的有问题吗,一般一个放大器想构成减法器需要满足哪些要求,真心求教!谢谢

楼主:
上面减法器电路中的那个盒子就是设计的两级运放

网友:
共模电平问题,所以在Vs低于1V的时候不能正确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另外想问一下如果我想要减法器能实现0到2.5v之间的加减法,那是不是要求放大器的共模输入电压要求在0至2.5V之间,那是不是电源电压一定要高于2.5V,我毕设的电压要求为2.5V,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输出和电源之间总是存在一个mos的开启电压。地也一样,最低一般0.3V~0.7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着改了一下管子宽长比,共模输入电压尽可能大点,袋盖能实现0.2到2.3伏之间的减法,总之,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