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阻失配的计算

楼主(2016-04-05):
现有两个电阻,阻值分别是R1=4R和R2=(1/4)R,也就是四个R串联和4个R并联,如果两个单位R之间的失配是a,那么R1与R2之间的失配是多少?

楼主:
不能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您的详细解答了,不知这是那本书呢?能否分享下或是给个书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有个不错的教程
http://bbs.eetop.cn/thread-283168-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失配方面不错的教程

网友C(2021-11-23):
这个图片里的计算来自哪个资料啊?后面的链接里的资料是讲MOS不是电阻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里的计算来自哪个资料啊?后面的链接里的资料是讲MOS不是电阻的吧。
...

是根据资料中的原理自己推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根据资料中的原理自己推导的。

好的,谢谢啦

网友D(2024-08-23):
大师,看了你的计算,受益匪浅。现在我有个疑惑,假如R2的电阻还是4根电阻,但是是2R并联2R=1根,不知道现在该如何计算,即问题是:有两个电路都要做一个R1/R2=4:1的比例,其中一个采用4R/1R,共5根电阻,另一个电路采用上面4R串联,下面4R是2R并2R,比例也是4:1。假设单个R之间失配是a,不知第二个电路如何计算R1和R2之间的失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师,看了你的计算,受益匪浅。现在我有个疑惑,假如R2的电阻还是4根电阻,但是是2R并联2R=1根,不知道 ...

过奖了,大师的称号可不敢当。
你的问题也帮我重新考虑之前的计算方法,发现过于繁杂,现在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如下更简易的方法来估算。

网友(点评):
为什么看不见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奖了,大师的称号可不敢当。
你的问题也帮我重新考虑之前的计算方法,发现过于繁杂,现在我觉得可以考 ...

非常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