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程上如何用匹配的方式来增加天线的带宽?

楼主(2016-04-05):
设计的天线达不到要求的带宽,宽带匹配方面的书籍只找到80年代出版的,此后再没发现有新的版本,特别奇怪,就想问一下现在做宽带匹配是用什么方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匹配的方式不会增加天线本身的带宽

网友(2016-05-20):
加寄生单元,微带天线可以采取开缝的方法。

网友:
具体看你要求的频带宽度,找个中间点做匹配,这样上下边频都能兼顾点,如果指标不够的话,可以增加天线单元来弥补下。

网友(2017-03-25):
用匹配的方法增加天线带宽是可以的,比如一个patch,原先只有一个谐振点,在smith圆图上,是一条曲线线段(不打结),通过增加一个PI形的匹配以后,可以实现双谐振,在smith圆图上,是一条打结的曲线线段,增加了天线增益。

网友:
具体理论,看80年代陈教授或者黄教授的书吧,书比较难懂,需要对网络理论和矩阵分析比较熟悉。最新的国外的教授出了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