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hash赋值问题

楼主(2016-04-05):
if ($name =~ s/-.*/_n/) {        $hash{$owner}{$name} = $temp;
} else {
    $temp=$hash{$owner}{$name};
    delete $hash{$owner}{$name};
    $name .="-t";
}

上面是我脚本的一部分,其中else部分只会执行一次,if部分会执行很多次,并且都是先执行else再执行if部分,
我本想if部分直接使用else里的temp的值,可是却发现if部分temp的值会因为name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为什么?
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
$name =~ s/-.*/_n/
你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替换操作,这种操作不要放在if的判断句里面,真要这么弄,就放在执行段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试了一下不管放哪儿还是一样的结果!所以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能贴个执行例子么,不怎么想象的出来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咋好帖,公司没有网。不过谢谢你,我用另外的方法解决了。
我觉得应该是perl 引用的问题,但是我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