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仿真

楼主(2016-04-05):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跑DAC的INL以及DNL,需要用什么软件。初次接触DAC,没有数模仿真经验,会用spectre 跑一些模拟电路,请高手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仿真方法,谢谢!

网友:
DC下仿真,截取数据,导入MATLAB计算INL,DNL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仿真,X轴变量是什么,截取什么数据,能否说的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赞同sun763092的说法。比如电流舵结构的dac,用蒙特卡洛仿真dc,得到电流单元的dc值,导出用matlab计算得到inl和dnl

网友(2016-09-23):
我也想知道DAC怎么仿真

网友B:
你可以看看Allen的cmos集成电路设计的书里有说到,也是我经常用的方法,一般仿真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顺序码输入看输出的台阶,按定义计算INL和DNL,对DAC的仿真来说比较简单。

网友:
学习了,顶礼膜拜。

网友(2018-11-14):
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2021-08-03):
蒙特卡洛仿真dc,如何做到。

网友(2024-01-29):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Allen的cmos集成电路设计的书里有说到,也是我经常用的方法,一般仿真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顺序 ...

请问在书中的那个地方提到了仿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