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下载才能掉电不消失啊

楼主(2016-04-05):
程序写在板子里掉电就没了,怎么才能掉电不消失呢?

网友:
方法一:用AS模式,下载pof文件;
方法二:用JTAG下载jic文件;
原理是  将文件下载到  eeprom中去,掉电不丢失,上电时,fpga从eprom中从新加载

网友:
CPLD是不需要配置芯片的
FPGA需要外部配置芯片,如SPI flash。在FPGA上电时,从配置芯片里面读取配置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FPGA掉电就消失这个没有办法,必须将程序固化在flash中,上电后再次加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下到FPGA里掉电肯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