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输出波形怎样能变得更好?

楼主(2016-04-05):
求助!
如图是我要设计的一个LC VCO,中心频率在2.4G,输出波形有一条很长的平线,怎么才能让它更早一点起振?怎么让输出波形做到更对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加上transient noise 仿一下看看会不会早点起振。

网友:
你好,最近我也在做LC振荡器,我想请问一下电路里面的参数是怎么计算的。。。电路里面有电流源之类的,这种参数在计算的时候完全不能确定啊。。。所以计算的时候是忽略了电流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不是很理解 第一次做这个  能不能详细点说明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做,就根据f=1/(√LC),你先定L的值,在满足起振的条件下L越小越好,然后算出C,MOS管的值我是后面调的,先仿真看谐振频率在哪,在一点点调的

楼主:
额  电流源我好像是随便取的。。真的被我忽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在transient 的设置界面里有一项是加入transient noise, 你设置一下就可以。
具体如何设置,参考

2.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在其中一个节点上加入如图所示的激励电路。 激励源是一个阶跃信号,比如你希望振荡器在1ns之后起振,就设置在1ns处阶跃。 电容取很小的值 (我这里用了1 aF),以防影响振荡器的loading。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可变电容的值是怎么看的啊,参数里面没有写,只有宽长比啊。。。

网友:
请问你是用的瞬态仿真仿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谢谢啦,我就是这么算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瞬态仿真出来两个输出都是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不是f=1/(2paiLC)吗

网友:
如果没有功率要求的话,你把电流源电流改大一点再调,应该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尾电流加到5mA了,然后波形在6ns会起振,但再增大尾电流的效果就不太明显了,而且功耗有要求要控制在20mW以内。所以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能让波形再早一点起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了transient noise,然后results browser多出了tran-tran的输出波形,对pss-tran的输出波形并没有影响,我好像还搞不清楚 是要从tran-tran看VCO的输出波形还是从pss-tran ?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是看波形就用tran 就可以了。Transient noise 看的是时域噪声。比如你想看1MHz到1GHz的噪声,需要仿真1us,Fmax = 1GHz, Fmin = 1MHz, 然后用计算器里的period函数求得每个周期的值,再用stddev函数确定噪声的RMS值。这样就得到了period jitter的值。如果用PSS仿真,应该添加PNOISE来仿噪声,这样仿出来的是频域噪声谱。仿完之后用mainform里面的JC 也可以得到period jitter, 只要设置好周期数 k = 1, Fmax = fo/2, Fmin = 1MHz 即可。 两种方法是等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有意思,我试试去。谢啦

网友:
我电路图跟你的一样,为什么我仿真pss的时候,最后提示我没有可以分析的数据,我好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为什么我的pss仿真最后没有出来任何数据,提示的是没有可以分析的数据,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有两个原因:1. 你看看 oscillator node 选对了没有。
2. 仿PSS时没振起来。(1)你可以把他tstab增大,并save initial transient result. (2)如果你之前用shooting, 可以改成Harmonic balance,两个结果应该是等价的,只是对不同电路,收敛速度不一样。(3)再不行还可以设置一下initial condi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没有起振的原因,按你的方法修改之后,还有出现相同的问题是为什么啊?

1?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跑transient 振起来了吗?如果transient 能起振, 估计还是PSS设置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可能电路有点问题。你再试一下

网友(2017-09-20):
很有用,值得学习

网友(2017-12-22):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不错 我就是这么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我做的ring VCO,输出波形不对称,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斜率不一致。你的Ring oscillator什么结构?CMOS inverter的话你试着调一下PMOS/NMOS的比值。别的结构还有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延迟单元是两个反相器通过交叉耦合对耦合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你试一下调整P/N管子比例看看。

网友(2018-06-22):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2018-09-18):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F(2019-03-1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用TSMC65nm做一个75G的VCO,candence搭起来的结构是下图

tans仿真振荡不起来,想请教一下具体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电感和电容设置本身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Sorry, LC VCO 我不懂, 帮不了你。你再问问别人吧。

网友(2019-11-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是看波形就用tran 就可以了。Transient noise 看的是时域噪声。比如你想看1MHz ...

好方法啊

网友(2021-09-06):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用TSMC65nm做一个75G的VCO,candence搭起来的结构是下图

可以实现改动tran仿真的高级设置中的maxstep,将它设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