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汽车电子用的什么核心处理器呢

楼主(2016-04-05):
单片机,ARM,STM32还是什么其他的呢新手,不要见怪

网友(2016-05-12):
stm32 ,还有英飞凌的专用芯片

网友:
英飞凌,pic

网友(2016-09-20):
infinio超级三核Tricore, 现在就用在奔驰大卡车的项目里.

网友(2016-11-03):
飞思卡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12-09):
有需要用到电子元器件的,都可以加我聊下,我们做了十几年了,或者你在苦苦寻找的料我们刚好就有,虽然说几率可能很小,但起码还有!给我们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2355348525

网友(2017-07-17):
产品介绍
i.MX 6系列的应用处理器将可扩展平台与广泛的集成和高能效处理功能相结合,尤其适合多媒体应用。i.MX6 Quad处理器的特性包括:

满足操作系统和游戏的MIPS需求,增强高层便携式应用的功能
多级存储器系统
智能加速技术,使设计人员能够开发功能丰富的产品,而所需的功率级别远远低于业界预期
动态电压频率调节
强大的图形加速
接口灵活性
整个器件内置电源管理功能
先进的支持硬件的安全性

特性
CPU复合器件
4个ARM® Cortex®-A9内核,每个内核运行频率高达1.2 GHz
1 MB L2缓存
32 KB指令和数据缓存
NEON SIMD媒体加速器
多媒体
GPU 3D
Vivante GC2000
200Mtri/s 1000Mpxl/s,OpenGL ES 3.0 & Halti,CL EP
GPU 2D (矢量图形)
Vivante GC355
300Mpxl/s,OpenVG 1.1
GPU 2D (复合)
Vivante GC320
600Mpxl/s,BLIT
视频解码
1080p 60 h.264
视频编码
1080p30 H.264 BP/双720p编码
摄像头接口
类型:1x 20位并行,MIPI-CSI2 (4通道),三路同时输入
存储器
DDR
两个32 LP-DDR2,1个64 DDR3 / LV-DDR3
NAND
SLC/MLC,40位ECC,ONFI2.2,DDR
数据连接
4个USB2.0
1个HS OTG + PHY
1个Host + PHY
两个Host USB HSIC
以太网
1 Gbps + IEEE®1588
扩展端口
3个SD/MMC 4.4,1个SDXC
5x SPI,5x UART,3x I2C
MIPI-HSI
PCIe 2.0 (单通道)
显示
2 x 4XGA (2048x1536)
或2 x [1080p + WXGA (1280x720)]
高级电源管理
PMU集成
恩智浦PF100电源管理单元
安全性
先进的安全功能支持:
高可靠引导
密码加密引擎
随机数生成器
篡改检测
封装和温度
21 x 21mm,0.8 mm BGA
消费电子(-20C至+105C),高达1.2 GHz
工业控制(-40C至+105C),高达800 MHz
汽车(-40C至+125C),AEC-Q100,高达1 GHz

网友(2017-09-22):
继电器 可以用NEXEM ( NEC TOKIN)车载继电器
jesse-wu@hotmail.com
MT:130 3218 0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