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要从ICC中抽出GDS去做calibre的DRC

楼主(2016-04-05):
请问,通过什么命令提取出GDS,在网上看到write_stream 啥的,后面还要加很多option,加哪些option不会,求教啊,求一条完整的命令

楼主:
write_stream -cell XX(写上路径,当前cell的名)
                    -lib_name XX(写上Milkway的名字)
                    -format gds
                     名字(GDS的名字)

以上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write_stream -lib_name Milkway_CEL -format gds -cells design_cel  xx.gds 之前设置option: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p_layer  02_library/tech/gds2OutLayer.map  -keep_data_type -child_depth 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02_library那个是什么?在之前先要输入这些设置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释下那些设置的option吗?

网友:
02_library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gdsout的map 文件~是icc和 gds对应的 layer map 文件
直接 用icc 写 gds,最好写hiergds,然后再用flow 去 merge  gds 。 encounter,skipper, calibredrv, 都可以merge, 主要是icc 中调用的 milkyway很多是只有pin信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点乱,我想做calibre的步骤是:第一步在ICC中抽GDS文件
先输入命令: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p_layer 02_library/tech/gds2OutLayer.map
-keep_data_type  ??
-child_depth 99   ??
第二步,再输入write_stream -lib_name Milkway_CEL -format gds -cells design_cel xx.gds

但是直接用icc写gds,最好写hiergds(加一个-hier的option?),然后再用flow 去 merge gds 。 encounter,skipper, calibredrv, 都可以merge, 主要是icc 中调用的 milkyway很多是只有pin信息的    、、、这个执行完第二步,再去执行merge 的flow?有脚本?还是就几条简单的命令,没搞过,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从ICC中抽取的gds是不能直接用于Calibre中做DRC的,需要把底层的standard cell 的gds库也要merge进去,形成完整的GDS。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merge啊?我以为设置好option,然后就导出GDS就好了请问,怎么做?有专门的脚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搞明白了,我的option里,已做经包含了gds view,不用再单独merge的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