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05):
时钟只跑20M,同一个ip在别的项目使用没有问题,但在一个项目FPGA验证中发现问题,抓信号发现给该ip的输入都是对的,抓到的该ip部分响应状态机不对,一个状态本来维持两周期,变成一周期了,用chipscope抓信号,查不出原因,怀疑是precision综合器将ip逻辑优化出问题了,目前是用precision综合网表后再用ise布局布线,求助高手帮我分析下

楼主:
目前可以确定是状态机跳转条件早一周期满足,但是顺这条线索追查,推出输入又是对的,一时无措

网友:
代码贴出来呀   代码可能行大;
直接用他自己的综合工具综合一下呢?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代码量很大,ise综不过

网友:
用其他的综合工具synpilfy试试,什么ip

网友:
同步设计还是异步设计,时序约束加的对吗

楼主:
同步设计,约束加了,目前通过chipscope判断给ip的输入是对的,但经过一堆组合逻辑后可能釆错了,(ps使用资源将近70%),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下?

楼主:
可能是布线引起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下,如将16位宽的信号等长布线,或加一些约束?

楼主:
求助高手

楼主:
是不是要进行组合逻辑延迟的约束

网友:
建议先检查时序是否满足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B:
时序没有报eeror

网友:
我觉得楼主至少可以将时钟和基本的总线或者状态跳转说明吧? 你这样问,别人很难帮到你啊。这种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逻辑问题。容错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