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在环路裕度达到80dB以上时,瞬态仿真震荡。

楼主(2016-04-05):
一个折叠cascode放大器为误差放大器的LDO(N管作为驱动管),有无负载时环路相位裕度达到70dB以上,瞬态仿真却出现了震荡。增益曲线中出现了个零点,不知道是不知那个零点的问题,如何解决到那个零点。

误差放大器

误差放大器

满载时增益裕度

满载时增益裕度

网友:
你瞬态输入等条件怎么加的?
一级运放,照理不会振的,是你的条件不太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得把信息给全了,包括激励和负载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负载是一个脉冲信号,应该怎样加初始条件了?

网友:
看一下加负载和不加负载的波特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为零的波特图

网友:
负载用电阻串联mosfet开关代替理想电流源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运放带载能到25mA?

单极运放一般带载能力1mA以内,再大就需要特殊设计了。

仿真时输出可以加个0.1p~1P的负载。

网友:
抽电流太鸡巴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了一个100p的电容

网友:
你搞清楚,你那是零点,还是右半平面的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