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IntoRobot云平台+Atom参考设备配置指南 兼容STM32

楼主(2016-04-05):
IntoRobot云平台+Atom参考设备配置指南

第一步:Atom 上电

       用 Micro USB 数据线将 Atom 连接到电脑或者 USB 电源。Atom启动过程中,状态灯会分别按红色、绿色、蓝色、浅蓝色的顺序显示。约30秒后,状态灯将出现红灯闪烁,这表明Atom已经正常运行并处于配置模式(如果此时状态灯非红灯闪烁,请长按 Atom 侧边的MODE键,3秒后状态灯变成红色即释放按键。此时 Atom 将出现红灯闪烁,表明已进入配置模式)。此时您可以搜索到一个默认名为 IntoRobot-AtomXXXX 的WiFi热点。

第二步:安装手机APP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软件(Android和IOS版本均支持)。

下载完成后,进入APP进行账户注册。

第三步:Atom 接入云平台

       APP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的“添加设备”按钮,然后按照如下步骤:

       1.首先出现提示进入配置状态界面,请确保Atom进入配置模式。

       2.点击右上角“下一步”,进入“添加设备”界面。

       3.选择需要配置Atom的SSID,和绑定的WiFi名称,以及输入WiFi的密码。

       4.点击“配置”按钮,配置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配置成功:Atom 的状态灯将从红灯闪烁转成白灯闪烁, 此时 Atom 已连入云平台并与登录的账户绑定成功。

       配置失败:Atom 的状态灯将保持红灯闪烁不变,手机 APP 将提示配置失败。

       如果配置失败,请再次确认设备是否进入了配置模式,然后在配置模式下重复3、4步操作。

       添加设备成功后,账户下会出现一个新的设备,该设备存在默认控件智能灯。通过开关按钮操控可以控制Atom上用户灯的亮灭。

      如图:

第四步:复制参考设备

       1.点击右上角按钮,弹出菜单选择“参考设备”,进入参考设备列表,点击选择需要复制的参考设备,例如如果要制作温湿度计,则选择“温湿度计”参考设备。

       2.进入参考设备详细页面后点击右上角的复制按钮。

       3.在弹出的选择框,选择要复制到的设备的名称(以上第三步添加的设备),此时请确认所选设备在线(即连接至IntoRobot云平台,Atom上的状态灯为白色闪烁状态)。

       4.根据提示点击确认,完成参考设备的复制。如果复制失败,请确保Atom在线并尝试重试操作。程序烧录过程,Atom的指示灯会显示黄色闪烁。

       5.参考设备复制成功后,之前创建设备的控件更新为参考设备对应控件。如果设备完成了相应硬件设备的连接,即可以进行相关的操作。

       如图:

WEB页面上操作复制参考设备

       1.打开www.intorobot.com,登录账户。该账户下存在已配置好的设备。

       2.进入“设备展示”-“参考设备标签页”。

       3.选择需要复制的参考设备,点击右上角的复制按钮。

       4.在弹出的对话框,“1. 套用此配置更新现有设备信息:”中的下拉框选择需要更新的设备名称,点击“更新”按钮(此时请保持对应设备在线)。程序烧录过程,Atom的指示灯会显示黄色闪烁。如果复制失败,请确认Atom在线后再次尝试重新复制。

       5.参考设备复制成功后,之前创建设备的控件更新为参考设备对应控件。

       如果设备完成了相应硬件设备的连接,即可以进行相关的操作。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