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RM在线编程兼容板---Atom核心控制板硬件详解

楼主(2016-04-05):
Atom硬件整体架构

Atom 是一款为创客量身打造的小尺寸、双CPU设计、代码兼容 Arduino 的 WiFi 核心板。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接口(46个数字或模拟口、UARTs、SPI、I2C、PWM、CAN、USB、网口),而且还搭载了OpenWrt系统。Atom与Arduino对比如图。

Atom按键

Atom 上有三个按键:
STM32复位键:将STM32F103RBT6复位
MT7620N复位键:将OpenWrt复位
MODE键:模式切换按键,可以切换Atom工作状态
MODE键功能:
长按3秒直至状态灯变成红色后释放,Atom 进入或者退出配置模式
长按7秒直至状态灯变成绿色后释放,Atom 恢复STM32默认固件程序
长按10秒直至状态灯变成蓝色后释放,Atom 进入STM32串口转发程序(即相当于SSH登录OpenWrt)
长按13秒直至状态灯变成浅蓝色后释放,Atom 恢复出厂设置
长按20秒直至状态灯熄灭后释放,Atom 不进行任何操作,回到按键之前的状态

LED灯

Atom有三个LED:
状态灯:一个RGB-LED灯,可以指示 Atom 的工作状态
用户灯:它连接到 D7管脚,您可以用它来做一些方便的调试
电源指示灯:指示 Atom 供电状态
状态灯可以显示出以下状态:
红-绿-蓝-浅蓝:Atom 正在启动
红色闪烁: Atom 进入配置模式
黄色闪烁: Atom 更新STM32的固件程序
黄色闪烁-黄色长亮:Atom 进行OpenWrt固件升级
绿色闪烁: Atom 尝试连接网络
浅蓝色闪烁: Atom 脱网工作
蓝色闪烁: Atom 尝试连接到云平台
白色闪烁: Atom 连接到云平台

Atom 硬件包括MT7620N、STM32F103RBT6、DDR2、Flash、USB接口、电源系统等。

MT7620N

主要特性:

  • MIPS24KEc(580MHZ)
  • 64KB I-Cache 和 32KB D-Cache
  • 802.11b/g/n模式
  • 2T2R、2.4GHz、300Mbps的PHY数据速率
  • USB 2.0设备接口

STM32F103RBT6

主要特性:

  • 最大72MHz的主时钟频率
  • 128KB 的Flash存储,20KB的SRAM
  • 2 x 12bit的ADC(16-channels),51个GPIO
  • 1个USB 2.0、2个SPI总线、3个串口、1个CAN总线
  • 3个通用定时器,1个高级控制定时器
  • 支持SWD调试模式和JTAG调试模式

Flash

除了STM32F103RBT6有128KB的内部闪存存储固件,MT7620N还外置了一个128Mb的Flash。这个Flash用于存储工厂重置固件、备份固件。Flash的一部分用户可以使用它来存储日志数据,用户参数等。 Flash具有掉电不丢失数据的特性,另外其擦写次数大约在100000次。

DDR2

MT7620N 搭配的是一个512Mb的DDR2 SDRAM。

电源系统

整个系统的的供电是由 USB 5V 来供应,其结构是5V通过DC-DC降压到3.3V给STM32F103RBT6和MT7620N供电,5V通过DC-DC降压到1.8V给DDR2供电,1.8V再通过LDO降压到1.2V给MT7620N 的内核供电。

主要特性:

  • 2.7-5.5V的输入电压
  • 输入电流最大的有效值2A,峰值可达到3A
  • 1MHz的开关频率
  • 内置软启动的设置
  • 效率达到92%

由于电源的供电是4V-5.5V,所以用户可以通过电脑USB供电或通过3节AAA电池串联在一起供电,以及其他合理的供电方式。

GPIO

Atom 的GPIO口非常丰富,MT7620N有5个可用IO、STM32有41个可用IO、1个USB 2.0总线、1个10/100M以太网总线。GPIO口可以配置成SPI、I2C、PWM、UART、ADC。同时 Atom 还引出来了3.3V和5V电源接口,以便外接其他器件。

STM32数字管脚

D0-D24:具有输入输出的功能,其输出电流最大值能达到25mA。在输入模式时用户可以选择是否配置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通常等于40kohm)。

STM32模拟管脚

A0-A15:不但具有输入输出的功能还具有ADC功能,其AD的精度是12bit,测试的电压最大值是3.3V。

MT7620N数字管脚

E0-E4:可以做为GPIO口使用同时也是MT7620N的JTAG脚。您可以通过JTAG接口用仿真器调试程序。一般情况下无需使用JTAG,因为您可以通过WEB端的在线编程调试程序。做GPIO使用只有输入输出功能,其操作与D0-D24相同,使用digitalWrite()和digitalRead()操作。

MT7620N的JTAG

在使用MT7620N的JTAG功能前,需先将TRN脚置成高电平再启动MT7620N。 JTAG脚位对应:

  • E0:JTMS
  • E1:JTCLK
  • E2:JTDI
  • E3:JTDO
  • E4:JTRST_N

Serial

Atom 有2个串口以及1个USB总线可供用户使用,USB可虚拟成串口使用。

SerialUSB

这个Micro USB是连接至STM32的,当做虚拟串口使用。请下载STM32虚拟串口的驱动 国内 国外,也可以自行在ST官网下载。

Serial

Serial的PIN脚:

  • A2:RX
  • A3:TX

Serial1

Serial1的PIN脚:

  • D0: RX1
  • D1: TX1
SPI

Atom 有2组SPI总线接口

SPI

SPI的PIN脚:

  • A4: SS (Slave Select)
  • A5: SCK (Serial Clock)
  • A6: MISO (Master In Slave Out)
  • A7: MOSI (Master Out Slave In)
SPI_1

SPI_1的PIN脚:

  • D2: SS1 (Slave Select)
  • D3: SCK1 (Serial Clock)
  • D4: MISO1 (Master In Slave Out)
  • D5: MOSI1 (Master Out Slave In)
I2C

Atom 有两组标准的I2C总线

Wire

Wire的PIN脚:

  • D8: SDA (Serial Data )
  • D9: SCL (Serial Clock)

Wire1

Wire1的PIN脚:

  • D0: SDA1 (Serial Data )
  • D1: SCL1 (Serial Clock)

PWM

.

Atom 有12个PWM输出引脚,这些脚的PWM输出频率是500Hz,占空比值是0-255。这些引脚是:A0,A1,A2,A3,A6,A7,A8,A9,D6,D7,D8,D9。

USB

.

Atom 有一组USB接口,属于MT7620N。

  • DP:USB数据线的D+
  • DM:USB数据线的D-

网络接口

.

Atom 有一组网络接口,使用的是MT7620N的第二组网络。其与网线接线引脚是:

  • RN1:绿色
  • RP1:绿白
  • TN1:橙色
  • TP1:橙白

尺寸

L x W x H = 55(mm) x 35.7(mm) x 11.8(mm)

Atom管脚图

  • 数字管脚
  • 模拟管脚
  • PWM管脚
  • SPI
  • I2C
  • USB
  • USART
  • CAN
  • STM32-JTAG
  • MT7620N-JTAG
  • MT7620N网络
  • RST
  • 3V3-POWER
  • 5V0-POWER
  • VIN-POWER
  • VREF-POWER
  • GND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云平台支持,可以在线编程,在线烧录,如果不会编程 还可以图形化编程,还可以关联控制哈,还有丰富的例子,参考设备可以使用。更多情况请点击 www.intorobot.com 里面有 社区论坛,开发天地 设备探索你会发现 互联网控制非常好玩,哪怕没有基础也完全不用担心。
http://i.youku.com/intorobot,一些实例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