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后stb仿真

楼主(2016-04-06):
最近在用61进行stb仿真,想先tran让电路建立好再进行stb仿真。该如何操作?!

网友:
use pstb (= pss+stb)

网友:
同问各路大神!!!而且我用的cadence的analysis里没有pstb这个要怎么仿呢?现在要放VCO的环路增益,谢谢各位!!!

网友:
同求各位大神帮忙!!!我的cadence里没有pstb这项要怎么做呢?现在要仿VCO的环路增益,谢谢大家!!!

楼主:
我先解析tran,再通过stablity options中的reads读取tran结束后的工作点文件(spectre.fc),再进行stb解析。然而我发现:prevoppoint不能勾选yes,否则stb波形异常(增益从负开始)。

网友(2019-05-20):
引用 楼主:
我先解析tran,再通过stablity options中的reads读取tran结束后的工作点文件(spectre.fc),再进行stb解析。 ...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需要让电路先进性tran再进行stb仿真,应该如何操作呢?不胜感激

网友(2023-12-07):
转个帖子,这个方法可行
https://bbs.eetop.cn/thread-887823-1-1.html

网友:
tran 里面跑 stb, 按照7楼的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