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只有两个计数器,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6-04-06):
51单片机只有两个计数器,不够用怎么办?

网友(2016-07-21):
用軟體方式做! H/W 只是提供一個 time base 參考. 例如, timer 0 它設定為 1us 中斷一次, 在 timer 0 ISR 裡面就把 S/W counter 加 1, 然後判別 counter 值來決定過了多少時間.

网友:
用普通引脚模拟一个就行了。

网友:
可以共用一个定时器,做一个变量去使用

网友(2016-09-23):
外部中断端口可当计数器用,通过中断函数实现,当然你也可以换不知两个计数器的51单片机,有四个计数器的51单片机一大把.

网友(2016-10-26):
啟動外部記數器,拉外部記數源

网友(2017-11-02):
设一个定时器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计数设置相应的标志。

网友(2017-12-14):
换15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