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ef中的信息的理解,

楼主(2016-04-06):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带pll的设计。从smic中拿到了pll的资料。 lef是通过milkw转换成frame的。我选择的是lef+tf转换frame。但是我得到的frame的电源地都重合了。我看lef的信息没看懂 rect是矩形的意思。矩形为何还要那么多个坐标呢。如下所示 求教如何看lef文件啊。
PIN AVSS
    DIRECTION INOUT ;
    USE GROUND ;
    PORT
      LAYER M4 ;
        RECT 0.000 268.665 266.000 272.000 ;
        RECT 259.485 0.000 266.000 272.000 ;
        RECT 0.000 0.000 266.000 7.915 ;
        RECT 0.000 0.000 6.515 272.000 ;
      LAYER M3 ;
        RECT 259.485 0.000 266.000 247.740 ;
        RECT 0.000 0.000 266.000 7.915 ;
        RECT 0.000 0.000 6.515 247.715 ;
    END
  END AVSS
PIN AVDD
    DIRECTION INOUT ;
    USE POWER ;
    PORT
      LAYER M2 ;
        RECT 259.485 0.000 266.000 247.740 ;
        RECT 0.000 0.000 266.000 7.915 ;
        RECT 0.000 0.000 6.515 247.715 ;
      LAYER M1 ;
        RECT 0.000 268.665 266.000 272.000 ;
        RECT 259.485 0.000 266.000 272.000 ;
        RECT 0.000 0.000 266.000 7.915 ;
        RECT 0.000 0.000 6.515 272.000 ;

    END
  END AVDD
PIN DVDD
    DIRECTION INOUT ;
    USE POWER ;
    PORT
      LAYER M2 ;
        RECT 0.000 268.665 266.000 272.000 ;
        RECT 259.485 249.175 266.000 272.000 ;
        RECT 0.000 249.285 6.515 272.000 ;
    END
  END DVDD

    PIN DVSS
    DIRECTION INOUT ;
    USE GROUND ;
    PORT
      LAYER M3 ;
        RECT 0.000 268.665 266.000 272.000 ;
        RECT 259.485 249.175 266.000 272.000 ;
        RECT 0.000 249.285 6.515 272.000 ;
    END
  END DVSS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上所示,rect后面的四个坐标就构成了一个矩形吗? 我看信号的pin都是一行rect,但是电源地的是三行 还有四行rect 不太理解哦

楼主(2016-08-17):
回复 楼主:

    自己太愚昧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