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FPGA的SRAM上电初始值怎么读?我怎么都是0而不是随机数?

楼主(2016-04-06):
我看见好多人都说上电后SRAM的初始值为一个随机数,我怎么读出来都是0?难道我的板子上电自动初始化了?我希望能把这个初始值读出来啊!有人会吗?求教,哪怕告诉我怎么操作下,最好给段简单的代码,用verilog写的就成。

楼主:
别沉啊,顶起来!

网友:
fpga  sram就是这样的,不是随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讲我不可能读出来一组随机值对不对?那单片机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非實體的SRAM由FPGA在設計時會賦予初值,如果是外接實體SRAM,就有可能是亂數。單片機的內部,通常是實體SRAM。

网友:
   是的,FPGA里的一般都是全0,单片机里的是随机的。

网友:
回复  sme-ic

   你的意思就是讲我不可能读出来一组随机值对不对?那单片机也是这样的吗?
引用 网友B:

   另外,FPGA的SRAM一般能初始化成你要的内容,可以去翻下FPGA的手册。之所以读出全0,应该是你没有设定要初始的值,所以默认按0来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