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的build_phase和main_phase问题

楼主(2016-04-06):
各位大神,在学习UVM的时候经常遇到build_phase和main_phase的问题,我知道build是一个函数phase,main_phase 是一个任务phase,在driver和monitor中只能使用main_phase ,env中使用build_phase?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什么时候build_phase什么时候使用main_phase?

网友:
在build_phase里面完成例化,build_phase不消耗时间。
      信号的驱动、检测、比较就在main_phase中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受教了~~~

网友:
build_phase和connect_phase、reset_phase等等一样,都是function,不消耗仿真时间,只进行仿真前的准备工作,例如set变量、get变量、创建对象实例等等,而仿真要做的事情都在main_phase中完成,main_phase在uvm的早期版本中叫run_phase,run即运行仿真嘛

网友:
main_phase是run_phase的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C(2016-07-18):
你的问题就完全提错了。任何component都有所有的pre-define的phase.
而且drive里面一般用run_phase,如果你只做main_phase,上层sequence想在reset_phase做事情怎么办?

网友(2017-04-29):
回复 网友B:

个人比较同意该层层主概括出来的意思,自己虽然也知道 但就是不知道怎样好的表达出来。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懂了 谢谢

网友(2022-11-16):
所以在agent中只是封装driver和monitor, 就可以不用main_phase吗

网友(2023-03-01):
build_phase 属于function ,做不消耗仿真时间的事情
main_phase 属于task,做消耗仿真时间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就完全提错了。任何component都有所有的pre-define的phase.
而且drive里面一般用run_phase,如果你 ...

有一种操作叫phase.j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