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氧击穿的问题

楼主(2016-04-06):
请教各位一个栅氧击穿的问题
我们目前用的是55nm的工艺,只有3.3V的IOMOS,和VGD<5V,VGS<2.5V的不对称LDMOS
但是电源电压需要支持到4.3V

电路中有一些用来做disable的PMOS很不好处理,若用3.3V的IOMOS,Vgs不能大于3.6V,但是电路中没有这个电压

这里想请教一个,栅氧的击穿电压和什么有关系呢?
3.3VNMOS Tox=61A,PMOS Tox=63.7A,,,是不是PMOS的栅氧击穿电压会比NMOS高一些?
若是将3.3V的PMOS的Vgs直接拉到4.3V,会有多大的risk fail?

谢谢!

网友:
不会直接breakdown,但会严重影响芯片的reliability。

网友:
同意。击穿结需要比工作条件大很多的电压直接电压击穿,或快速瞬态脉冲,比如ESD脉冲,在ns及熔化结。

网友:
回复 楼主:

3.3V的器件工作电压就是3.3v,可以降低,但是不能升高,不然HCI,Gate oxide的可靠性都会出问题的。

针对你这个问题,还是建议看看LDMOS能不能满足需要。如果你的4.3v是加到drain上的,LDMOS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如果是加到gate上,55nm LG工艺应该无法满足你的需求了
。 因为需要增大gate oxide厚度了。

可以跟fab协商能不能给你设计这么一种器件;如果你们是fab的大客户,应该可以试一试,小客户就够呛了。毕竟开发一种新器件是需要
时间和不少钱的。fab不会为了一个小客户做这么麻烦的事情的。

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