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MORA的LDO一本书看不懂的一句话,求解答

楼主(2016-04-06):
这里面负载电流小,系统几声极点小,它增加带宽,不是应该减小带宽吗?把寄生极点扔出去。

网友:
后边说了,增加带宽的代价是更高的静态电流。也就是说,高的静态电流使低频寄生极点频率提高了,因此带宽也增加了,这里的低频极点意思是主极点。

网友:
我的理解,一般LDO不会把输出极点作为主极点,因为输出极点随着负载变化通常在1-2个数量级之间变化。当输出电流很低时,输出极点会很低,很低的输出极点会离主极点更近,那么环路会趋于不稳定。
主极点的位置和最小的输出极点需要互相tradeoff。主极点不能做的很低,所以我们会使输出的静态电流不是那么低,来满足稳定性的要求,代价就是大了的静态电流会增大静态功耗。

网友:
楼主你亲自仿一下LDO就知道了。负载电流小的时候输出点为主极点,但是次极点频率不高,所以PM较差;而当负载电流较大时,原来的主极点和次极点发生交换,主极点右移,而次极点右移更多,所以BW和GBW都明显增大,但是PM反而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