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SPICE运行成功之后没有波形文件产生怎么回事,新手求助

楼主(2016-04-06):
.TRAN 10e-9 20e-6 START=0.0

.OP
.TEMP 25.0

.OPTION
+    ARTIST=2

+    INGOLD=2

+    PARHIER=LOCAL

+    PSF=2

.PRINT TRAN V(L35)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5V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MVTN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DEP5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DEP40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ESD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24A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24S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40A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40S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sw12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sw24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sw30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sw40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DIO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DIO_ZENER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DIO_ISO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VNPN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LPNP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NPN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SPNP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VPNP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NJF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RES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MIP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PIP

.LIB 'D:\bcd350ge_v12.lib' TT_PWC

** Library name: BCD350GE_PCELL

** Cell name: rrpolyh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rrpolyh_pcell_0 minus plus
xr0 plus minus rrpolyh l=segl w=segw count=1 misfactor=misfactor
.ends rrpolyh_pcell_0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lxq
** Cell name: RL59_VSS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RL59_VSS l59 vss
xr4 vss net8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3 net8 net7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 net7 net6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 net6 net5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0 net5 l59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ends RL59_VSS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nct3283s_basic_cell
** Cell name: inv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inv vin vss x y
xm0 y x vss vss vin vss nenh5_6t w='wn/1' l=ln ad='(2*(900e-9*(wn/1))+0*(1e-6*(wn/1)))/2' as='(2*(900e-9*(wn/1))+0*(1e-6*(wn/1)))/2' pd='(2*(1.8e-6+wn/1)+0.0)/2' ps='(2*(1.8e-6+wn/1)+0.0)/2' count='mn*1'
xm1q y x vin vin vss penh5_5t w='wp/1' l=lp ad='(2*(900e-9*(wp/1))+0*(1e-6*(wp/1)))/2' as='(2*(900e-9*(wp/1))+0*(1e-6*(wp/1)))/2' pd='(2*(1.8e-6+wp/1)+0.0)/2' ps='(2*(1.8e-6+wp/1)+0.0)/2' count='mp*1'
.ends inv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lxq
** Cell name: RBYP_L59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RBYP_L59 byp l59
xr30 net5 l59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8 net5 l59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7 net11 net5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6 net10 net11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4 net12 net15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3 net13 net12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2 net14 net13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1 net10 net14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0 net15 net9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9 net16 net9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8 net8 net17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7 net17 net18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6 net18 net19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5 net19 net16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4 net20 net23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3 net21 net20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2 net22 net21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1 net8 net22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0 net23 net7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9 net24 net7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8 net6 net25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7 net25 net26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6 net26 net27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5 net27 net24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4 net6 net28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3 net28 net29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2 net29 net30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1 net30 net31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xr0 net31 byp rrpolyh_pcell_0 m=1 segl=23.8e-6 segw=2.2e-6 misfactor=1
.ends RBYP_L59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lxq
** Cell name: READY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READY byp l35 l50 l70 v045 v05 vss l55
xmpe44 le80 le98 byp byp penh5 w=9e-6 l=4e-6 ad=8.1e-12 as=8.1e-12 pd=19.8e-6 ps=19.8e-6 misfactor=1 count=1
xi12 net16 l59 l55 byp penh5 w=19e-6 l=4e-6 ad=17.1e-12 as=17.1e-12 pd=39.8e-6 ps=39.8e-6 misfactor=1 count=2
xi6 net13 le89 l55 byp penh5 w=19e-6 l=4e-6 ad=17.1e-12 as=17.1e-12 pd=39.8e-6 ps=39.8e-6 misfactor=1 count=2
xmpe45 le98 le98 byp byp penh5 w=9e-6 l=4e-6 ad=8.1e-12 as=8.1e-12 pd=19.8e-6 ps=19.8e-6 misfactor=1 count=1
xmne37 le80 l50 vss vss nenh5 w=2e-6 l=700e-9 ad=1.8e-12 as=1.8e-12 pd=5.8e-6 ps=5.8e-6 misfactor=1 count=1
xmne49 le80 net16 vss vss nenh5 w=7e-6 l=5e-6 ad=6.3e-12 as=6.3e-12 pd=15.8e-6 ps=15.8e-6 misfactor=1 count=4
xmne61 net13 net13 vss vss nenh5 w=7e-6 l=5e-6 ad=6.3e-12 as=6.3e-12 pd=15.8e-6 ps=15.8e-6 misfactor=1 count=4
xmne57 le98 net13 vss vss nenh5 w=7e-6 l=5e-6 ad=6.3e-12 as=6.3e-12 pd=15.8e-6 ps=15.8e-6 misfactor=1 count=4
xmne34 v045 le90 le89 vss nenh5 w=5e-6 l=1e-6 ad=4.5e-12 as=4.5e-12 pd=11.8e-6 ps=11.8e-6 misfactor=1 count=1
xmne35 v05 le91 le89 vss nenh5 w=5e-6 l=1e-6 ad=4.5e-12 as=4.5e-12 pd=11.8e-6 ps=11.8e-6 misfactor=1 count=1
xmne53 net16 net16 vss vss nenh5 w=7e-6 l=5e-6 ad=6.3e-12 as=6.3e-12 pd=15.8e-6 ps=15.8e-6 misfactor=1 count=4
xrl59_vss l59 vss RL59_VSS
xi59 byp vss l35 l70 inv wn=2e-6 ln=700e-9 mn=1 wp=4e-6 lp=700e-9 mp=1
xi58 byp vss le90 l35 inv wn=2e-6 ln=700e-9 mn=1 wp=4e-6 lp=700e-9 mp=1
xi57 byp vss le91 le90 inv wn=2e-6 ln=700e-9 mn=1 wp=4e-6 lp=700e-9 mp=1
xi4 byp vss le80 le91 inv wn=2e-6 ln=700e-9 mn=1 wp=4e-6 lp=700e-9 mp=1
xrbyp_l59 byp l59 RBYP_L59
.ends READY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lxq_test
** Cell name: READY_TEST2
** View name: schematic
xi6 net6 l35 net7 l70 net10 net9 0 net08 READY
v3 net7 0 DC=0
v2 net9 0 DC=500e-3
v0 net10 0 DC=450e-3
v1 net6 0 PULSE 0 5 20e-6 100e-6
xm1 net017 net017 net6 net6 penh5 w=20e-6 l=5e-6 ad=18e-12 as=18e-12 pd=41.8e-6 ps=41.8e-6 misfactor=1 count=1
xm0 net08 net017 net6 net6 penh5 w=20e-6 l=5e-6 ad=18e-12 as=18e-12 pd=41.8e-6 ps=41.8e-6 misfactor=1 count=1
i5 net017 0 DC=4e-6

.END

  132.

网友:
额,貌似文件中没有输出波形

网友:
指令运行的时候有木有加-o指定输出。。。
<不是很专业的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