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带隙基准中输出的电压值波动大

楼主(2016-04-06):
在没有加启动电路的情况下,得到的基准电压值波动范围比较大,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没有启动电路启动很慢,可以试试加大瞬态仿真时间。不行建议贴图上来

楼主(2016-05-2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做了个带隙基准,加入启动电路之后对电路进行整体功能的仿真,但是最后的波形却不是从0开始的,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源用的是pwl嘛?电源起始要从0开始

网友:
要不要看一下回授

网友:
把DC去掉,只用Vpwl,从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