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积分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4-06):
积分器

积分器

积分器仿真

积分器仿真

如图所示简单积分器,求助下列问题:
1、在使用cadence仿真时直流偏置怎么设置?不加反馈稳定运放负输入端的话,会导致差分输入不为0.
2、下图为本人在cadence仿真时用两个电阻设置负反馈稳定了运放负输入端(输入方波信号)。但出现下列问题:低频由于引入电阻导致时电容无积分作用;高频时反馈建立时间不够,运放有差分输入导致无法积分。

求助:应该如何设置积分器直流偏置;积分器无法对高频方波信号进行积分?

楼主:
自己顶顶顶,求助

网友:
电源电压只有5V,拿10u大小的电流源加在1M大小的电阻上,放大器输出不会饱和吗。
反馈建立时间不够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2019-05-14):
请教一下,这个积分器中运放的带宽和建立时间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