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真时想在电源电压上加一个噪声,看这个噪声最PLL输出相位的影响

楼主(2016-04-06):
最近做一个项目,电源噪声对PLL输出相位的影响。搭建了一个PLL也锁定了,现在需要在电源加一个噪声,看输出的相位噪声。现在想知道如何加这个噪声才能得到这个最终的相位噪声的曲线?

网友:
就是个白噪声啊,可以用veriloga写个噪声源。

建议参考清华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好像是数字PLL,电源噪声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verilogA写了一个白噪声,可以PSS+Pnoise分析,现在我想看瞬态Tran仿真下,噪声对内部电流的影响。还有就是不知道你说的那篇清华论文具体题目是什么,还能说的稍微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粗略的看一下电源一个小扰动对电路的影响,可以用一个脉冲源耦合一个电容,接到电源上

网友B(2019-11-01):
请问楼主现在有电源噪声加载的方式可以分享吗

网友(2019-12-26):
vdc中的CDF parameter里的第一项和第二项都是关于在电源上加noise的,
其中第二项你可以将拟和的noise信息填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现在有电源噪声加载的方式可以分享吗

我的做法是用VDC串一个大电阻(模拟噪声,阻值越高,噪声越大),后面接VCVS,输出电压用作电源。

网友(2025-03-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verilogA写了一个白噪声,可以PSS+Pnoise分析,现在我想看瞬态Tran仿真下,噪声对内 ...

你好请问你用verilog写的白噪声如何加在vdc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