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高速高分频数的设计

楼主(2016-04-07):
各位有没有在比如cmos90nm工艺下设计高速(比如2GHz)输入时钟、高分频数(比如1-10000)的分频器的设计经验?因输入时钟速度太高,纯用数字合成的话会比较困难。先谢了!

网友:
显然采用数字电路方式是不行的。

网友:
可能要用 Current-Mode ( current tail) + Resistor load 的電路

网友:
TSPC + 串行 2/3 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