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uto zero 运放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6-04-07):
最近看了AUTO ZERO运放的资料,感觉AUTO ZERO运放的稳定性不好设计,

第一相位消除辅助运放的失调,

1相位

1相位

第二相位的增益大约为辅助运放的增益和主运放的增益之和,

2相位

2相位

这么大的增益,设计不好的话,两个主极点可能会很接近,
这样就会带来稳定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另外,听人说过可以用PING-PONG结构的AUTOZERO,
但是没有找到资料,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设计精要,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A运放的前馈作用会引入一个零点,在B运放的输出到A运放的输出跨接个miller电容Cc。仔细推导一下TF就明白了,改变Cc能使得零点与次主极点靠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我再推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侠,如您所说,经推导TF,发现确实会产生一个零点。

另外您看我帖子中的图片,会发现,
A运放的输出到B运放的输出是正相放大,
这样即使跨接米勒电容也不能产生米勒效果,
是不是A运放的输入两端要反接一下?
但是一般的论文都是附图的接法。

楼主:
搭了一个AUTOZERO 运放应用在基准里,
发现B运放会有接近1mV的失调。
如果没用AUTOZERO 是没有失调的,
另外当电源有有1V的1MHz的跳变时候,
基准会漂高5%左右,
但是用相似的运放,只不过不用AUTOZERO,基准值是不变的。

现在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没有找到,麻烦……

楼主:
内容自己顶

网友(2017-05-18):
分享的资料很有用

网友(2024-06-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后来咋补偿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