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4.7 如何用BIT生成BIN文件(ARM加载)

楼主(2016-04-07):
环境ISE 14.7   配置方式 :从并  芯片系列 SPARTAN3  4000连接方式:
      通过PC串口和ARM的UART0连接,程序(BIN文件)先载入ARM;ARM通过通用IO和FPGA配置引脚相连(DONE/D0-D7等),将程序加载到FPGA。

问题: 如何通过BIT文件生成BIN。转换界面中的目标平台该选哪种呢?因为是ARM加载,选XILINUX PLATFORM PROM之类的不合适吧?

PS:通过勾选ISE属性界面生成的BIN文件可以下载,但无法正常工作。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2018-07-28):
It is possible to convert an MCS file into a BIN file with PROMGen. Please,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line from a cmd window:

promgen -p bin -r test.mcs -o mytest.bin

网友:
y很不错噢噢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