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Verilog语言的编写

楼主(2016-04-07):
C语言中的多重for循环该怎么去写啊。

    for(i=1;i<15;i++)
      {

        for(j=1;j<15;j++)
         {
            avg=0;

            temp=0;

            for(k=-1;k<=1;k++)
               {

                  for(l=-1;l<=1;l++)
                      {

                         avg+=(double)pd[i+k][j+l];

                       }

                }
         avg=avg/((double)sn*sn);
            for(k=-1;k<=1;k++)
               {

                  for(l=-1;l<=1;l++)
                      {

                         temp+=((double)pd[i+k][j+l]-avg)*((double)pd[i+k][j+l]-avg);

                       }

                }
各位高手提点意见或者帮忙写一下。谢谢。

网友:
在可综合的verilog中,RTL设计一般不推荐用for语句,一般用在testbench中。
可以用if...else...语句去替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解代码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你应看到的是累加或者求均值或者求方差,而不是多重循环。然后再把同样的逻辑转换到verilog。

网友:
只是简单的for语句由于其在部分情况下是不可综合的,所以没人会推荐在综合代码中使用for的。

具体的软件循环的硬件化,应该分析代码的真正意图,了解其要完成的功能,然后使用“在某根控制信号有效时,连续工作,否则停止”类型的电路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的意思我懂,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转换,无从下手啊。

楼主:
回复 4# zsftm 我也知道for语句是不可综合的,能不能简单的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for循环,如果循环范围是常量,可综合。数组可综合。
但浮点类型不可综合。乘除法,特别是除法一般也不推荐使用,即使可综合,逻辑级数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把上面的代码放在一拍之内完成,恐怕得到频率会非常低。

网友:
module loop(clk);
        input clk;

        integer i, j, k, l;
        integer avg, temp;
        reg loop1_en, loop2_en, loop3_en;

        initial
                begin
                        i = 1;
                        j = 1;
                        k = -1;
                        l = -1;
                        avg = 0;
                        temp = 0;
                        loop1_en = 0;
                        loop2_en = 0;
                        loop3_en = 1;
                end

task task1;
        if (k <= 1)
                begin
                        if (l <= 1)
                                begin
                                        avg = avg + 1;
                                        l = l + 1;
                                end
                        else
                                begin
                                        k = k + 1;
                                        l = -1;
                                end
                end
        else
                begin
                        loop1_en = 0;
                        loop2_en = 1;
                        k = -1;
                        l = -1;
                        avg = avg >> 2;
                        $display("%d", avg);
                end
endtask

task task2;
        if (k <= 1)
                begin
                        if (l <= 1)
                                begin
                                        temp =  temp + avg;
                                        l = l + 1;
                                end
                        else
                                begin
                                        k = k + 1;
                                        l = -1;
                                end
                end
        else
                begin
                        k = -1;
                        l = -1;
                        loop2_en = 0;
                        loop3_en = 1;
                        $display("%d", temp);
                        avg = 0;
                        temp = 0;
                end
endtask

task task3;
        if (i < 3)
                begin
                        if (j < 3)
                                begin
                                        j = j + 1;
                                        loop3_en = 0;
                                        loop1_en = 1;
                                end
                        else
                                begin
                                        $display("biggest loop");
                                        i = i + 1;
                                        j = 1;
                                end
                end
        else
                begin
                        loop1_en = 0;
                        //$display ("finished");
                end
endtask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loop1_en)
                                        begin
                                                task1;
                                        end
                                else if (loop2_en)
                                        begin
                                                task2;
                                        end
                                else if (loop3_en)
                                        begin
                                                task3;
                                        end
                                else
                                        begin
                                                $display("invalid 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if else 代码来了,跑过tb,循环跑起来是对的。

网友:
軟體與硬體的思考邏輯不同..
所以建議先把演算法用硬體的方式思考一遍
再用RTL寫出...
這樣會比較好

网友:
这是仿真用的代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输出的数据temp啊

网友:
学习了软件语言里的for循环转成硬件语言

网友:
用计数器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写吗?谢谢

网友:
RE: [verilog] Verilog语言的编写

for(i=0;i<14;i++){
        for(j=0;j<14;j++){

            avg                = 0        ;
            temp        = 0        ;

            for(k=0;k<=2;k++){
                  for(l=0;l<=2;l++){
                          avg = avg + (double)pd[i+k][j+l];

        // ###############
        // 4 counter
        // ###############
        //
        //
        // 1st counter  cnt_dff_l = (cnt_dff_l==l_max) ? 0                 : cnt_dff_l + 1          ;
        //
        // 2nd counter cnt_dff_k = (cnt_dff_l==l_max) && (cnt_dff_k==k_max) ? 0                             :
        //                                       (cnt_dff_l==l_max)                                       ? cnt_dff_k + 1           :
        //                                                                                                    cnt_dff_k                 ;
        //
        // 3rd counter cnt_dff_j = (cnt_dff_l==l_max) && (cnt_dff_k==k_max) && (cnt_dff_j==j_max) ? 0                        :
        //                            (cnt_dff_l==l_max) && (cnt_dff_k==k_max)                                                ? cnt_dff_j + 1        :
        //                                                                                                    cnt_dff_j ;
        //
        // 4th counter cnt_dff_i = (cnt_dff_l==l_max) && (cnt_dff_k==k_max) && (cnt_dff_j==j_max) && (cnt_dff_i==i_max) ? 0                     :
        //                           (cnt_dff_l==l_max) && (cnt_dff_k==k_max) && (cnt_dff_j==j_max)                                                ? cnt_dff_i + 1   :
        //                                                                                                    cnt_dff_i          ;
        // ###############
        // avg_latch
        // ###############
        //
        // addr1          = cnt_dff_i + cnt_dff_k ;
        // addr2          = cnt_dff_j + cnt_dff_l ;
        // avg_tmp     = avg_dff + pd[addr1][addr2] ;
        //
        // avg_latch     = (cnt_dff_l==l_max) && (cnt_dff_k==k_max) && (cnt_dff_j==j_max) && (cnt_dff_i==i_max) ? avg_tmp : avg_latch ;
                  }
            }

            avg = avg / ((double)sn*sn);

        // ###############
        // avg_div
        // ###############
        //
        // avg_div = avg_latch / (sn*sn)

            for(k=-1;k<=1;k++){
                  for(l=-1;l<=1;l++){
                         temp = temp + ((double)pd[i+k][j+l] -avg) * ((double)pd[i+k][j+l] -avg);
                  }
            }

        // ###############
        // temp_latch
        // ###############
        //  temp_tmp = temp_dff + (pd[addr1][addr2] - avg_div) * (pd[addr1][addr2] - avg_div) ;
        //
        //  temp_latch = (cnt_dff_l==l_max) && (cnt_dff_k==k_max) && (cnt_dff_j==j_max) && (cnt_dff_i==i_max) ? temp_tmp : temp_latch ;

        }
}

寫個概念,需自行改寫成正統 Verilog 語法。

1. 需要用 clock DFF 存取資料,造計數器,取pd資料位置,待所有 Sum完成,才能做除法運算
2. temp 運算結果會慢 avg_div 整整一個 counter 循環
3. 以上概念可進行電路合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vg+=(double)pd[i+k][j+l];这个语句你是怎么给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只是告诉你怎么将for循环转换成verilog,为方便起见, 里面用的整数运算。

你说的那个表达式,具体是什么不会写呢? 双精度的转换和运算需要你的平台支持FPU。 其它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那各pd[][]这个存储器该怎么去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d[][]是二维数组, 假定每个数组元素的数据宽度为8位, 你可以这么定义reg [7:0]pd[15:0][15:0];

然后在initial块里面逐个给赋初始值,如pd[0][0]=8'bxxx; pd[0][1]=8'bxxx ... ....
也可以先将初始值放到数据文件中,然后调用系统函数$readmemb/reamdmemh(...)一下全部赋给pd数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这样的表达式avg=avg+pd[i+k][j+l]就这样直接在程序中写出来,还是需要变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的,具体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点看不明白,你这个逻辑是不是跟我的C语言有点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14# 汉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怎么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于这样的表达式avg=avg+pd[i+k][j+l]就这样直接在程序中写出来,还是需要变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先請教您一個問題1. 這段 C 語言是要轉換成 "Testbench 使用 " 的 Verilog (不可 synthesis) ?
2. 或是 C 語言是要轉換成 "實際硬體電路      " 的 Verilog (可作 synthesis) ?

若是寫測試用的 Testbench (不可 synthesis),參考 8樓樓主。
若是要轉換成 "實際硬體電路" 的 Verilog,思考方式會與軟體 C 語言不同。

我的寫法是以硬體可作 synthesis 來思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寫的方式是 "可作 synthesis " 的思考邏輯來寫的。
若只是要寫 Testbench ,寫法就隨意了。

但提出這問題解答需先了解,您這個C語言演算法轉換成 Verilog 的目的是甚麼 ?
若要轉成 "可作 synthesis" 的電路,
用 C 語言的思考邏輯來寫會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要写的是可综合的Verilog语言,可是你给我的那个看的不是太懂,能详细一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剛剛看了版大您問的另一個 Verilog 問題,
發現您對於硬體電路的思考有需要調整的觀念:
Verilog 是硬體語言,簡單區分以下兩種電路
1. 組合邏輯 Combination Logic (無記憶性電路,輸入是甚麼資料輸出是甚麼資料)
2. 循序邏輯 Sequential    Logic (有記憶性電路 ex : 有限狀態機 FSM,計數器,累加器 ...)
你必須先有以上觀念,才能思考可作 Synthesis 的電路要如何撰寫。
先最小化今天的問題,拆解運算動作。

假設 i = 1 ; j = 1;
for(k=-1;k<=1;k++){
              for(l=-1;l<=1;l++){
              avg+=(double)pd[i+k][j+l];
              }
}

     上述的兩個迴圈運算做了哪些事情,誰先誰後。迴圈拆解如下
     為什麼要拆解,因為硬體語言是在寫電路。
     寫電路是需要思考你的電路運算到底需要多少面積和硬體來實現
     硬體電路必須在寫之前就先決定好,你到底要運算的資料有多少,
   它不是 C 語言,你隨時要改架構,丟個參數進去就能作不同數量的計算。

         avg_sum1 = (double) {   pd[0][0] + pd[0][1] + pd[0][2] }
         avg_sum2 = (double) {   pd[1][0] + pd[1][1] + pd[1][2] }
         avg_sum3 = (double) {   pd[2][0] + pd[2][1] + pd[2][2] }
         avg_sum   = avg_sum1 + avg_sum2 + avg_sum3 ;

      上有8個加法計算,要用多少硬體來實現加法運算要看設計者來決定
      假設我硬體面積足夠,我就直接用8個運算,若面積不夠我只要用少些加法器運算,
      就要考慮到資料存取的問題。

      解法 a. avg_sum = pd[0][0] + pd[0][1] + ... + pd[2][2] ;  組合邏輯 Combination Logic

      解法 b. 1個運算加法器,1個 DFF 存資料 ;
循序邏輯 Sequential Logic
                 avg_sum 是資料存取的 DFF

                 pd_k = pd[m][n] | m=0~2 n=0~2
                 avg_sum_next =  avg_sum + pd_n;

                 假設我只用1個加法器要實現它,我必須要確認幾件事情:
       (0) 我利用8個 Clock 來運算它
       (1) 每個 clock 需存取計算後的資料 avg_sum =  avg_sum_next
                 (2) 在初始,或計算完全部的資料後, avg_sum 歸零
                 (3) 每次運算的 pd_k 在不同時間要選取不同的運算資料來源,在avg_sum 歸零後,pd_k 從頭選取運算資料,週而復始。

      拆解完以上動作再思考,怎麼實現電路,才能在只用1個運算家法器的硬體面積限制下,完成目標。
      上述的運算在只用1個加法器的條件下,就要運用到 counter 計數器,才能實現。
      計數器用來作 pd_k 資料的選取條件,以及 avg_sum 歸零的動作

以上是單純對於兩個迴圈拆解的內容,
也提供兩種方法去解這個問題,當然也有很多方法,
看你的硬體面積限制決定你要怎麼做,
確認這些都搞懂了,再去想如何拆解你的演算法
否則我現在寫一堆,你仍會無法理解硬體的思考方式。

提醒:
如果今天是要撰寫 "可作 synthesis 電路"
1. 請務必先了解你自己的演算法在做的運算到底該怎麼拆解。
2. 完整拆解完之後,到底要用多少電路來完成
3. For 迴圈是不能自動轉換成累加電路請不要再誤用 For 迴圈來實現累加運算的電路了,是非常錯誤的觀念。
    For 用在"可作 synthesis 電路" 只有平行架構 (電路獨立,迴圈運算無相依性) 才能使用

楼主:
回复 30# sun30411 我试着写了一下不知道怎么样,希望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k<=0;
          l<=0;
          avg_sum<=0;
         end
       else

         if(k<=1)
           begin
             if(l<=1)
                begin
                  pd_k<=pd[k][l];
                  avg_sum<=avg_sum+pg_k;
                  l<=l+2'b1;
                end
             else
                begin
                   k<=k+2'b1;
                   l<=0;
                end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讲解,非常受教。 的确以前只考虑功能实现,而没考虑可综合与否。
我又重新写了一遍,经综合和简单波形仿真是可以的。麻烦指教。

module loop(
                                input clk,
                                output reg [7:0] i,
                                output reg [7:0] j,
                                output reg [7:0] k,
                                output reg [7:0] l,
                                output reg second_round,
                                output reg[15:0] avg,
                                output reg[15:0] temp);

        initial
                begin
                        i = 0;
                        j = 0;
                        k = 0;
                        l = 0;
                        avg = 0;
                        temp = 0;
                        second_round = 1'b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l <= (l == 2) ? 0 : (l + 1);
                                k <= (k == 2 && l == 2) ? 0 : (l == 2) ? (k + 1) : k;
                                j <= (j == 13) ? 0 : (k == 2 && second_round == 1'b1) ? (j + 1): j;
                                i <= (i == 14 && j == 14) ? 0 : (j == 14) ? (i + 1): i;

                                second_round <= (k == 2 && l == 2) ? (~second_round) : second_round;
                                avg <= (k == 2 && l == 2 && second_round == 1'b1) ? 0 : (second_round == 1'b0) ? avg + 1: avg;
                                temp <= (k == 2 && l == 2) ? 0 : (second_round == 1'b1) ? (temp+avg) : 0;
                        end

endmodule

网友:
为简单起见及着重逻辑原理实现,for循环code被简化成如下

for (i = 0; i < 14; i++)
for (j = 0; j < 14; j++)
{
  avg = 0;
  temp = 0;

  for (k = 0; k <=2; k ++)
  for (l = 0; l <=2; l++)
   {
      avg = avg + 1;
   }
   for (k = 0; k <=2; k++)
   for (l = 0; l <=2; l++)
   {
      tem = temp + avg;
    }
}

网友:
另外,之所以把i,j,k,l等都放到模块端口,是为了仿真查看波形方便而已。

楼主:
回复 34# lt谢谢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256x8bit 的ram程序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维数组要转换成一维数组 reg [7:0] pd[255:0]

然后在initial里面赋值,有规律的话可以for循环;没规律的话就笨办法。

我自己试了一下,是综合成ram块的。

仅供参考,欢迎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写了  一个RAM ,该怎样进行调用里面的数据去完成下面的操作啊,试着写了一下,感觉不太对。
for (i = 0; i < 14; i++)
for (j = 0; j < 14; j++)
{
  avg = 0;
  temp = 0;

  for (k = 0; k <=2; k ++)
  for (l = 0; l <=2; l++)
   {
      avg = avg + pd[][];
   }
   for (k = 0; k <=2; k++)
   for (l = 0; l <=2; l++)
   {
      tem = temp + avg;
    }
}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自己写的ram 端口定义都有些什么?  我来看看怎么结合到你的应用中。 说句题外话,  其实FPGA上提供了RAM IP, 直接拿来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是刚学FPGA,一些人建议我不要调用IP核,说那些参数设置复杂。这个是我写的RAM。

module RAM(clk,rst_n,pd_k);

input clk,rst_n;
input RD,WR,cs;
input [7:0]datain;
input [7:0]address;

output [7:0]pd_k;

reg [7:0]datain;
reg  [7:0]pd_k;
reg [7:0] menory[255: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menory[address]<=8'b0;
  else if(WR)
     begin
      if((cs==1)&&(RD==0))
        memory[address]<=datain;
     end
  else if(RD)
     begin
       if((cs==1)&&(WR==0))
         pd_k<=memory[address];
     end
   end

endmodule

谢谢。

网友:
也可以用case状态机搞仿顺序执行
      case(i)
    1'd0: ......
             i=i+1'b1;
   1'd1:.......
             i=i+1'b1;
话说8楼用任务是正解,不然你敲字累半死。提前写好task,每次进入状态机都执行task.语言外观和功能都十分接近c语言的多层for嵌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把 addr, wr, rd, indata and outdata定义在端口。 自己构造成wr条件根据clk沿来一个个update addr和indata;然后设成rd enable,并根据 addr <= (i,j,k,l)表达式来trigger出outdata值。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做法啊,比如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mem[0] <= xxx;
         mem[1] <= ...;
         ....
         mem[255] <= ___;
     end
   else
    ....

网友:
else下面就可以直接使用mem
avg <= avg + mem[(i + k) *16 + (j + l)];

楼主:
回复 43# ltshan 昨天试着写了一下后面的,感觉思维混乱,不知道怎样利用RAM里的数据做下面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自己写的那个好像已经吧数据给读出来了,但是好像不能做接下来的事情啊 。谢谢。

网友(2016-05-07):
回复 楼主:
基于双端口RAM, 模拟你的应用我写了个简单的代码,功能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 top level to calulate the below loop with ram
module calculation(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output wire we,
                output wire [7:0] wr_addr,
                output wire [7:0] rd_addr,
           output wire [7:0] indata,
           output wire [7:0] outdata,
           output wire [7:0] avg);

        cal_expression U1(
                           .clk(clk),
                           .rst_n(rst_n),
                           .we(we),
                           .outdata(outdata),
                           .rd_addr(rd_addr),
                           .avg(avg));

        ram_init U2(
                   .clk(clk),
                   .rst_n(rst_n),
                   .we(we),
                   .indata(indata),
                   .wr_addr(wr_addr));

        ram_dp U3(
                     .clk(clk),
                   .rst_n(rst_n),
                   .rd_addr(rd_addr),
                   .wr_addr(wr_addr),
                   .indata(indata),
                   .we(we),
                   .outdata(outdata));
endmodule

//for (i = 10; i <20; i++)
//   avg += pd[i];
module cal_expression(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we,
                input wire [7:0]outdata,
           output reg [7:0] rd_addr,
           output reg [7:0] avg);

        reg [7: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rd_addr <= 8'd10;
                else if (we == 1'b0 && rd_addr < 19)
                        rd_addr <= rd_addr + 8'b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avg <= 8'b0;
                                cnt <= 0;
                        end
                else if (we == 1'b0 && cnt < 11)
                        begin
                                avg <= avg + outdata;
                                cnt <= cnt + 8'b1;
                        end
endmodule

//write initial values to ram.
module ram_init(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output reg we,
           output reg [7:0] indata,
           output reg [7:0] wr_add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indata <= 8'b0;
                else if (we && indata < 255)
                        indata <= indata + 8'b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wr_addr <= 8'b0;
                else if (we && wr_addr < 255)
                        wr_addr <= wr_addr + 8'b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we <= 1'b1;
                else if (indata == 255 && wr_addr == 255)
                        we <= 1'b0;
endmodule

//double port ram module
module ram_dp(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we,
           input wire [7:0] wr_addr,
           input wire [7:0] indata,
           input wire [7:0] rd_addr,
           output reg [7:0] outdata);

        reg [7:0]mem[255: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mem[wr_addr] <= 8'b0;
                else if (we == 1'b1)
                        mem[wr_addr] <= indata;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outdata <= 8'b0;
                else if (we == 1'b0)
                        outdata <= mem[rd_addr];
endmodule

网友:
c語言轉成RTL 需要考慮精準度的問題.
很少能直接轉過去.
除非是用現成的軟體去做.
但是一般這樣的軟體也不是任何的C coding style應可以轉過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想问一下测试代码该怎么去写,有什么技巧吗?一直都比较困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Quartus来启动一个testbench模板,然后启动modelsim来仿真,最后通过波形看结果。   你需要的话可以吧tb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Quartusii生成的模板,那里面不是还要添加代码吗/?我今天是啦一下但是总是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要加代码  否则tb怎么和dut链接在一起。   建议你找个最简单例子先把基本方法弄熟。verilog入门书都有的。
我的tb如下: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calculation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7:0]  avg;
wire [7:0]  indata;
wire [7:0]  outdata;
wire [7:0]  rd_addr;
wire we;
wire [7:0]  wr_addr;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calculation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avg(avg),
        .clk(clk),
        .indata(indata),
        .outdata(outdata),
        .rd_addr(rd_addr),
        .rst_n(rst_n),
        .we(we),
        .wr_addr(wr_addr)
);
initial
begin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clk = 1'b0;
        rst_n = 1'b1;
        #10 rst_n = 1'b0;
        #10 rst_n = 1'b1;
// --> end
$display("Running testbench");
end

always #50 clk = ~clk;

alway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event1 or event2 or .... eventn)
begin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eachvec;
// -->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怎么看懂你写的这个,等我好好研究研究,是根据那个流程图写的代码吗?谢谢,

网友:
always 自带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