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pmk库只有posedge 的retention cell ,没有negedge的,这合理嘛

楼主(2016-04-07):
如题,求助

网友:
看了下 silterra 和 tsmc的CL130G pmk库,所有的retention cell 都是positive-edge triggered。
要negedge的,后端做时钟树应该可以通过插个INVG cell 来处理吧。

一般set_retention_control -save_signal     {SYS_RETNn  high} \
                                   -restore_signal {SYS_RETNn low}
网表是没有INVG cell的。
刚刚综合试了,upf 改为:
  set_retention_control    -save_signal    {SYS_RETNn  low} \
                                   -restore_signal {SYS_RETNn high}
dc自动在使能RETN插入INVG。
retention cell 的使能信号都可以用INVG来适应逻辑需要, 应该也可以通过时钟插入INVG来支持negedg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错了,应该是普通INV 就行,不用INVG。 在Power down的时候, CK 是被g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