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时钟信号的pulse width里0.5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07):
pulse width里0.5n是什么意思啊?

最佳答案

网友:
这个是自己设置的。完整的clk分为上升时间,高电平,下降时间,低电平。你附图里的设置目的是让占空比是50%。那个0.5n就是上升时间500p

楼主:
减了0.5n,占空比不就不是50%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上升沿和下降沿是500ps,测量占空比是上升沿中间值到下降沿中间值,那么50%的占空比就是0.5*trise+0.5*tfall+tpulsewidth=0.5*1/fclk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因为上升沿和下降沿是500ps,测量占空比是上升沿中间值到下降沿中间值,那么50%的占 ...
引用 网友B:

    0.5n就是上升时间的一半加下降时间的一半~

网友:
上升时间0.5n,有效高电平时间是减去电平上升的时间

楼主:
上升时间0.5n,有效高电平时间是减去电平上升的时间
引用 网友C:

没考虑下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