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好诡异的电路数据,有看的懂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6-04-07):
这个LVDS电路,下面的尾电流给的他负电流值-0.84mA,为什么仿真之后呈现的数据为nmos管M0的参数:节点电压d端电压1.32263878V,g端电压3V,s端电压3.4859111V。那为什么还呈现的Vgs=1.67736V,以及Vds=2.16327235V,感觉好诡异这数据的由来,有看的懂得吗?Ps:电流源可不可以赋予负值啊?谢谢给点意见

网友:
把理想电流源换成实际电流源,然后应当得到较符合预期的结果。

网友:
解答:理想电流源,仿真器认为是始终导通,因此会优先仿真该节点,导致计算出负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电流源可以赋值给他一个负值吗?好像给负电流后,上面那个nmos管d与s正好颠倒过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电流源可以赋值给他一个负值吗?电流源那个负值是我给他的,不是计算出来的,好像给负电流后,上面那个nmos管d与s正好颠倒过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而且下面电流源我给了个负值,相当于电流从地发出来的,为什么电流源上面节点的电压反而还比地电压还要高,弄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那个尾电流的电流方向从地往上,这样实际的电流电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