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要将PLL的数字电源和地pin连接到数字core的电源环上?

楼主(2016-04-07):
When SMIC I/O cells are used with IP macros, such as ADC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DAC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High Speed IP, LVDS (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PLL (Phase Lock Loop) and so on, SMIC strongly
recommend users to connect digital power and ground pins in IP macros to chip
digital core area.

Connect PLL’s digital power/ground pins (such as DVDD, DVSS) to chip digital
core area. And the connection metal width should be wider than 10um.

网友:
我猜是不是要跟你数字部分共地共电?然后同时拉到供电IO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