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DC设计

楼主(2016-04-07):
最近在做TDC,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最简单的方式是用粗计数和进位链实现,为什么要用进位链?用DFF或者与门或者抑或门不都可以吗??刚刚接触这个,有些东西不太清楚,故来请做过的朋友问一下。

网友:
请问“用DFF或者与门或者抑或门”怎么实现T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数相当于游标卡尺的话,用计数器就可以实现粗计数,细计数不就是相当于延时吗,比方与门,连接成链状结构,本级输入一个接高电平,一个接上一级输出,输出传给下一级的输入,并把输出用DFF锁存不就可以了??(感谢回复,有时候担心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太2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法理论上可行,你可以去具体实现下。

楼主:
回复 5# coyoo 应该是门电路延时太大的缘故吧,我暂时先用进位链来实现一个简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学生?弄这个玩意干什么?

网友:
麻烦问下做出来没有呀?现在

网友:
我也在弄这个,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不多了,原理什么的都懂,就是实际用起来,跟之前别的项目差异很大,还在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如果不介意的话,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1547437383@qq.com,感谢感谢!

网友:
延迟不稳定,门电路之间的布线延迟也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感谢回复, thanks

网友: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你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要是不懂交流一下可以。

网友(2019-08-21):
delay line的值使用什么方式采样,避免亚稳态呢?还是怎么特殊处理?

网友(2021-09-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数相当于游标卡尺的话,用计数器就可以实现粗计数,细计数不就是相当于延时吗,比方与门 ...

速度慢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