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option中提高hspice的仿真速度?

楼主(2016-04-07):
如何从option中提高hspice的仿真速度?

网友:
同一台電腦,
提高hspice的仿真速度,
換言之就是降低hspice的準確度(Accuracy),
當您的電路是high resolution ADC or Sigma-delta ADC 等high accuracy 運算電路,
還是用時間換取精準的模擬結果吧!

网友:
.option runlvl=6---->最高精度 速度最慢
.option runlvl=3---->默认精度
.option runlvl=1---->最快速度 精度最低

网友:
.option runlvl=6 is really necessary for high ENOB Sigma-Delta ADC 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y good

网友:
-mt -mp上多核多线程,比什么都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mt 指多核?
-mp指多线程?
核数,和线程数如何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