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 哪一层是不让加dummy的层

楼主(2016-04-07):
tsmc  design rule  里面有没有不让加所有dummy的层次,   有odblk poblk  dmxexcl  有没有总的一个层次不让加dummy的

网友:
odblk和poblk貌似是阻挡od和po dummy的专用层次?
至于是不是有一层能阻止所有层dummy insert,就要看文档了。
mask tooling中应该有相关标识层次的注释,layermap文件和lvs rule里面应该也有相关注释,可以都找找看。
没用过tsmc的工艺,不是特别清楚文档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mmy utility里面写了dmxexcl  这个应该是加metal  但是没有总的哪里不加dummy  poly 和active  和meta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需要三层全部画上了,之前其他foundry的工艺也是有遇到有这种情况的。
不过tsmc的工艺还是需要更有经验的大神们来科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一直用smic的  还第一次用tsmc 做东西  还希望楼下大神回复哈

网友:
没有,要分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