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电路的相位裕度怎么仿真?

楼主(2016-04-07):
file:///D:\mysoftware\1009461656\Image\Group\T`Q}S55H05]($@H677P@JCL.p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好像搞明白了,iprobe放在A点的位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为什么Vdc呢?是和Rf串联一起么?我觉得Rs也是反馈环路的一部分   还有看你看看我这样仿真相位裕度可以么?按照何乐年书上仿真开环增益的方法.Vsin左边是大电感、大电容,分别等效交流开路和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大电感电容做等效,反馈环该怎么接就怎么接。用stb仿真就是为了看反馈环的幅频特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那我的仿真方法应该也是可以的吧?电感保证静态工作点,电容保证加入交流激励,都是对A/(1+AF),仿真环路的AF幅频特性,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