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该偏置电路是否需要启动电路

楼主(2016-04-07):
我的理解是该偏置电路只有在PMOS管栅电位为高电平的时候,才会将电路锁死,但是什么原因会使得这种情况发生呢?
该偏置是不是不需要启动电路?

网友:
模擬試看不到PMOS管栅电位为高电平的,
但實際的IC就會有.
所以需要加启动电路,
預防無法啟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电路里没有运放或者其他节点会把PMOS的电位置高啊,难道与工艺有关?

网友A:
leakage current can be slower to charge this floating node and finally
lead to this node to AVDD voltage. However, leakage current can not
be simulation but real IC ex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
M3的body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画图的时候方向接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也要考虑启动时间是否会对电路有所影响的问题。靠漏电流启动一般会慢一些。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A:
leakage current can be slower to charge this floating node and finally
lead to this node to AVDD vo ...

thanks a lot !!!

网友:
pmos W/L 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