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平台中的reference model问题

楼主(2016-04-07):
各位大神,我正在学习UVM平台的搭建,我想知道reference model怎么写,张强大神的那本书上的例子直接复制了transaction里面的东西给了reference model和scoreboard ,那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写?      还有各位大神,我想写一个和MATLAB的接口来作为reference model ,有没有建议和方法要教我怎么写?

网友(2022-06-25):
同问,请问楼主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3-06-27):
请问楼主reference model怎么访问寄存器,实现与DUT相同的功能,dut里面有好几个寄存器那种

网友A:
1. model没写过很复杂的,所以下面内容仅供参考
2.根据《UVM实战1》:UVM中并没有针对reference model定义一个类,所以通常,reference model都是直接派生自uvm_component。reference model的作用就是模仿DUT,完成与DUT相同的功能。DUT是用Verilog写成的时序电路,而reference model则可以直接使用SystemVerilog高级语言的特性,同时还可以通过DPI等接口调用其他语言来完成与DUT相同的功能。reference model的输出被scoreboard接收,用于和DUT的输出相比较。DUT如果很复杂,那么reference model也会相当复杂。我理解为:不考虑综合效果的dut。所以其实怎么写这个概念比较空泛,而是dut的功能是怎么样的,model也接收相同driver的情况下,能实现类似的效果
3.matlab部分,红皮书的SV及UVM接口应用章节有一些内容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model没写过很复杂的,所以下面内容仅供参考
2.根据《UVM实战1》:UVM中并没有针对reference model定义 ...

大神,从哪里可以找一些reference model的案例

网友:
reference model 目前我还没写过; 因为作为dut的输出比对,咱们的reference model给出的必须是golden的,才有对比的意义;不能自己随便写一个就可以;即使自己开发, 也要经过评审 ,得到验证经理或者其他人认可;否则出了问题漏了bug,责任就是你的;  要不就自己买vip,要不就自己走流程开发vip,算法的有c model;

网友:
1、张强那本书中直接拷过来用是因为他的DUT就不是DUT,只是一个为了验证而做的sv的module。真正的dut是verilog等HDL代码,因此他是可综合的,不是sv这种代码,sv代码是和dut用的hdl不一样的,RM是根据设计的spec文档做的sv模型,因此要保证他们输出的内容组合成的item是一致的才能通过验证要求。

2、如果你是打算用matlab做验证的话,不一定需要按照UVM的这种RM+SCB的架构,我举个例子,可以通过monitor把你需要观察的数据包(item)通过file打印的方式存下来到一个.log之类的文件内,然后在某个check_phase里面直接用cmd调用matlab,用matlab函数.m吃下这个.log,然后去做判断性能指标或者是每个时间点输出的data是否相同,然后打印出对应的matlab.log,里面可以打印你想要打印的东西,例如对比不过你就打印error。最后check_phase再grep这个matlab.log,看看有没有例如error之类的关键字,有的就打印uvm_error,这样就实现了调用matlab做验证的方法。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思路,还有别的方法你可以想一想。可能UVM也有支持matlab的接口,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我做过算法之类的验证平台, reference model在算法里面就是从新把算法逻辑再写一遍 把输入值从mon中拿到ref里面 ,然后在传到sb里面跟你test里面的计算值对比。你要是想简单点直接都能在seq里面实现ref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