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MAC 以太网

楼主(2016-04-07):
请问如何确定FPGA芯片的MAC地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否是用FPGA的ip生成器产生的MAC,如果是的话,有一个步骤会要你设置MAC地址,或者默认MAC地址,请查看MAC的使用手册。这个跟FPGA没啥关系。

楼主:
好的。首次使用,我先了解下ip生成器,然后,按照你说的试一试

网友:
mac地址在fpga 内部是自己定义的

楼主:
嗯,就是想知道它是多少,写程序时要用

网友:
查寄存器就可以知道啊

网友:
关键看你用那个公司的IP

楼主:
Xilinx Spartan6,关键是不知道怎么个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