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错误报告

楼主(2016-04-07):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23): "input.scs" 14: M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mos4.
    ERROR (SFE-23): "input.scs" 15: M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pmos4.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
建立library的时候有没有attatch工艺库?

楼主:
sim_mixed_05.scs我加的是这个文件,显示的还是错误

网友:
这个错误指的是在你的库中(sim_mixed_05.scs)没有找到M0和M1模型nmos4和pmos4。
首先保证你的MOS管模型是nmos4和pmos4(不同工艺模型名不一样,要看工艺文件确定),然后在sim_mixed_05.scs文件中查找nmos4和pmos4的模型描述,找到模型描述在哪个section里面,然后在ADE的setup-》model library中添加.scs的文件和section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