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内存分配和映射

楼主(2016-04-08):
在将IO端口映射到IO内存区的时候,要先进行分配请求,然后做映射。    进行分配请求的函数是request_mem_region(ADDR,SIZE, Name),
    进行映射的函数是void * ioremap(ADDR, size, unsigned long flags);
    首先request_mem_region是请求分配SIZE大小的内存空间,而ioremap是映射size大小的内存空间,
    我的问题是SIZE和size是不是应该一样啊,看pcie设备驱动里面,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
好像是:如果內存不夠大時,可以分區塊映射IO的。例如,IO的內存有2K,而本地內存只開1K,就必須分2次remap。這樣可以節省內存,但是會多些執行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