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BS不同序列长度之间是怎么切换的

楼主(2016-04-08):
再看一些关于CDR的datasheetsh时,常常看到有测试PRBS 不同序列长度9、15、31的,这是怎么进行切换的呢?

网友(2016-05-23):
实际运行当中没办法切换吧?切换了之后就要重新开始测试。以前用Xilinx Serdes的时候是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