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稳定性

楼主(2016-04-08):
大家好!

我做了一个运放,增加了一个极点和一个零点,频率特性在增益下降为零之前,相位裕度有下降也有上升,最终相位裕度在频率特性曲线上升的时候,约为80度,上升之前最小的相位裕度约为50度,

请问一下这样的运放会不会正常工作?

非常感谢咯!!!

网友:
This type design has a special number,
called pole and zero doubler,
1.> the pole and zero doubler can slower your OP settling time. (Unity-gain Structure)
2.> the real pole and zero in real IC is different from your design, so the best AC Bode Plot is
before the 0dB , Only has a Dominato Pole ( 3dB), and other low frequency Pole and zero before OP the unity-gain frequency is not recommended.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奥!

网友:
可以正常工作,震荡发生时,相位裕度等于0,增益大于或等于1。你的波特图中没有这种情况。波特图出现这种情况是零极点分布的影响。最小的相位裕度约为50度,应该够用了。接成单位增益反馈,加阶跃信号瞬态仿真试试,看看响应情况

网友:
樓上講的很對啊!
雖然都可以穩定,
但settling time 還是比較慢的,
您如果只考慮穩定度,
那是OK的,
但若考慮到settling time,
那就要考慮pole zero doublet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是要做成低噪声的,器件比较大,极点比较低,0dB带宽不大,约10M,增益比较高160dB,感觉只能够增加零点了,若两个都采用极点,相位裕度只有30的样子,感觉不够,settling time暂不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有做过这种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电路是要做成低噪声的運放,0dB带宽不大,约10MHz,
這太大了吧?
一般應用在低噪声的運放,
其0dB带宽不需要大於1MHz吧?
您是否再看看別的論文?